[求助] 关于constant-gm结构中MOS管的接法的疑问

楼主(2018-10-15):
請問有經驗前輩
若如藍線接法
該如何解釋接法是錯的
謝謝大家

网友:
如果是蓝色线接法,Iout所在的电压无法确定。
下面的解答给你参考。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 ... 3&lang=zh_CN#rd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若是接成蓝色方式,右侧两个MOS管的漏端都是悬空的,而不是确定的电平。也就不能保证右侧回路会镜像左侧回路。

网友:
蓝色接法 没有反馈环路

楼主:
感謝各位前輩回答
有點瞭解了
謝謝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