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KILL编写IPC调用时候,如何用defstruct定义的结构体进行传参?

楼主(2018-10-15):
SKILL编写IPC调用时候,如何用defstruct定义的结构体进行传参?对defstruct定义的结构体,加载先后顺序有什么要求么?谢谢,编写了一段测试代码,该代码有时好使,有时不好使,请问是为什么啊?谢谢
defstruct(structt param1 param2)  ;定义一个结构体
procedure(startt()

prog((struct11)

struct11=make_structt() ;初始化结构体,并且赋2个值

struct11->param1="canshu11"

struct11->param2="canshu22"

funcc5(struct11)

)

)

;下面是进行一下IPC调用
procedure(funcc5(structparam)

prog((cid handler)

println("I am funcc5")

printstruct(structparam)

;handler12 = (lambda (id statuss) printf("\n di====%s statuss:====%d\n" id statuss)) ;不去调用cctv22是正常的

;如果调用cctv22,不带structparam也是执行正常。如果加上structparam参数,就不执行cctv22函数,请问是为什么啊?谢谢
;就是这里,带上structparam就有时运行正常,有时运行不正常,还没有任何报错。看不到错误原因。谢谢大神帮忙给看看呗。
                handler12 = (lambda (cid status) cctv22(structparam cid status))

cid=ipcBeginProcess("hostname" "" 'datahandler1 'datahandler1 handler12)

printf("funcccc5  cid =%s" cid)

)
)

procedure(cctv22(structparam cid statusss)

printf("\n 22status  ===============\n")

println(type(structparam))

printstruct(structparam)

println(type(cid))

println(cid)

println(type(statusss))

println(statusss)

printf("\n 22status  ****************\n")
)

procedure(datahandler1(id data)

printf("\n 5cid:%s Hostname:%s\n" id data)

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