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瞬态高电流的负载电流该怎么算呢???

楼主(2018-10-15):
假如一根电流线一般情况下需要走1ma,但是瞬态电流可以达到10ma,这时怎么计算metal的width呢(1um走1ma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瞬态电流对时间积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具体点呢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答案,帮顶一下

网友:
同求大神解惑,另外1ma/1um一般是温度在110度的,常温下metal width 应怎样考虑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按照T40给的文档来看100℃一下需要在110℃的结果上乘以一个系数2.07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