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问,macro,IP,MEM这些的区别是什么?

楼主(2018-10-15):
请问,macro,IP,MEM这些的区别是什么?

网友:
MEM就是存储单元,可以理解为IP的一种。IP应该是有license的商用模块,macro可能没有,没有深入了解过。

网友:
个人理解,mem则是设计中用到的ram,rom等,细分为spram、dpram等等,如果设计库中没有,向第三方单独买的就可以把mem理解为IP,一般是库中的带的。IP就是设计中买的第三方的硬核或者软核,比如设计中买的fpga模块,serdes模块等等。上面两种可以统称为macro宏单元,在icc里面使用命令all_macro_cells,则会把这些都罗列出来。

个人理解,不知道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