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 报告中的trans问题

楼主(2018-10-15):
在dc报告中会有。Fanout       Cap     Trans      Incr       Path,但是path的增加只与incr有关,这里的Trans (节点信号的转换时间)有什么用?

网友(2025-08-29):
incr 的数据与 trans, cap 息息相关;
cell delay 值其实是以二位查找表的形式记录在 lib 文件中;根据相关 pin 的 trans 和 cap 去查找应该是哪个值,这就是所谓的 incr。
在报告 timing 时,你使能 trans 和 cap 这些只是去验证 incr 是不是合理的。是不是 fanout 太大,或者 cell 驱动不够导致的 incr 异常。
从而提供一个解决时序问题的思路给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