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ESD温度曲线什么意思,谢谢!

楼主(2018-10-15):
新手不懂ESD仿真,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仿ESD的温度曲线这样子是什么意思?正常的只有一个峰,这个有两个峰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把你仿真的结构拿出来看一看

楼主(2018-11-14):
回复 网友A:

是个二极管,结构是这样子的,正常的应该就是一个波峰,不明白为什么是上面那样的曲线,求指教,谢谢!

网友:
这是什么工具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