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求助】SOP 分离基岛封装求助

楼主(2018-10-15):
如图,需要在SOP 16的管壳里封装两个die, 两个die下面的基岛要分离开, 请问国内哪里有这种现成的引线框架?
另外如果定制一套这样的引线框架大概要多少钱?  因为是实验性质的项目,估计负担不起定制框架的费用!

感谢大家回复

网友:
SOP16现成的引线框架   ?

网友(2019-03-31):
SOP16 SIP时使用绝缘胶不就可以吗。

网友(2020-05-05):
使用绝缘胶就可以

网友:
隔离器的封装需要考虑胶体击穿电压、框架的间距。如果只考虑功能评估,CoB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