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WR仿真

楼主(2018-10-16):
相同的微带电路,尺寸都一样,ADS仿真结果和AWR相差很明显,这是什么原因?求助各位熟悉AWR的大神,不胜感激

网友:
什么频率,Layout什么尺寸,分别用了啥仿真算法?你问的问题不好回答,需要多一点详细的描述

网友(2018-11-24):
参数设置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