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SBPHY的一个差分转单端比较器分析

楼主(2018-10-16):
篮筐中的这个结构是什么原理?由一个N管和一个P管组成。

网友:
由一个N管和一个P管组成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啊

网友:
顶一下,期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个结构是为了解决电路低压工作的问题。如果换成其他连接都会吃掉较多的裕度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应该是为了电压摆幅。应该是为了红色节点摆幅。
第一级源级跟随,摆幅和输入相同,第二级共源放大器,增益=gm1/gm2,摆幅略微变大。
去掉青色支路则红色线节点电压为VGSN;保留青色支路则红色节点电压为VGSN-|VGSP|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真相?

网友:
初步分析,其目的是利用P管的Vgs将N管钳制在线性区,使其构成一个线性区电阻,同时P管构成一个射随输出给下一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