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模拟电路里面的电感问题

楼主(2018-10-16):
最近在看DCDC的东西,然后需要用到电感,想问一下一般电路设计中电感是放到芯片内部,还是外接电感?
希望有大佬解答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什么原因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DC-DC才几M频率,电感很大,在芯片里面占面积很大

网友:
一般都会放在外边的

网友:
芯片做不那么大的电感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做在芯片里面的电感,也有做在芯片外面的电感,要根据芯片的工作频率,性能及成本等方面做决定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集成电感开关频率要做很高,现在只有interl等少数牛X公司搞出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么仿真的话就用库里面的电感么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请问一下,仿真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库里的电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