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S中S参数用NPORT导到Cadence后仿真结果不一致

楼主(2018-10-16):
求助:我在momentum中仿真完毕后,将S参数导成了s22p格式,用NPORT器件导入Cadence后,发现在ADS中的仿真曲线(比如S11)与cadence中不一致,差别相当大。对NPORT的设置就简单的把port设为22;data file路径填上;p端接port,m端接地。

楼主:
求解,大神求护

网友:
NPORT S参数,需注意DC点的问题,你看看DC点还正常吗

网友A:
归一化阻抗设对了吗?

网友(2020-09-17):
引用 网友A:
归一化阻抗设对了吗?

你好,归一化阻抗在哪设置?

网友(2021-01-16):
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鸭

网友(2023-10-10):
请教,这个问题楼主有解决吗?
在cadence中仿真s11,是用AC仿真然后电压相除,来看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