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 cy7c68013芯片中文版手册

楼主(2018-10-16):
中文版,耶~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1. 特色 (CY7C68013A/14A/15A/16A)
■ USB 2.0 USB IF 高速性能且经过认证 (TID # 40460272)
■ 单芯片集成 USB 2.0 收发器、智能串行接口引擎 (SIE) 和增强
型 8051 微处理器
■ 适用性、外观和功能均与 FX2 兼容
❐ 引脚兼容
❐ 目标代码兼容
❐ 功能兼容 (FX2LP 是超集)
■ 超低功耗: ICC 在任何模式下都不超过 85 mA
❐ 适合总线和电池供电的应用
■ 软件: 8051 代码运行介质:
❐ 内部 RAM,通过 USB 下载
❐ 内部 RAM,从 EEPROM 加载
❐ 外部存储设备 (128 引脚封装)
■ 16 K 字节片上代码/数据 RAM
■ 四个可编程的 BULK/INTERRUPT/ISOCHRONOUS 端点
❐ 缓冲区大小选项:两倍,三倍,四倍
■ 附加的可编程 (BULK/INTERRUPT) 64 位端点
■ 8 位或 16 位外部数据接口
■ 可生成智能介质标准错误校正码 ECC
■ 通用可编程接口 (General Programmable Interface, GPIF)
❐ 可与大多数并行接口直接连接
❐ 由可编程波形描述符和配置寄存器定义波形
❐ 支持多个 Ready (RDY) 输入和 Control (CTL) 输出
■ 符合行业标准的集成增强型 8051
❐ 48 MHz、 24 MHz 或 12 MHz CPU 操作
❐ 每个指令周期四个时钟
❐ 两个 USART
❐ 三个计数器/定时器
❐ 扩展的中断系统
❐ 两个数据指针
■ 3.3V 工作电压,容限输入为 5V
■ 向量化 USB 中断和 GPIF/FIFO 中断
■ 分离的 CONTROL 传输设置部分和数据部分数据缓冲
■ 集成 I2C 控制器,在 100 或 400 kHz 下运行
■ 集成的四个先进先出 (FIFO) 缓冲
❐ 集成胶合逻辑和 FIFO 有助于降低系统成本
❐ 与 16 位总线之间的自动转换
❐ 可主 - 从操作
❐ 使用外部时钟或异步选通脉冲
❐ 易于与 ASIC 和 DSP IC 相连的接口
■ 有商业和工业温度等级供选择 (除 VFBGA 外的所有封装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