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UMC55nm工艺库器件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18-10-16):
最近使用UMC的工艺,发现Application note文档里的关于POLY电阻器件和MOM电容器件有如下说明:

关于电阻部分
问题1:POLY电阻有N型和P型的,这表示着电阻的掺杂不同?
问题2:电阻有2和3两种terminal之分,多出的是B terminal。这是否是指poly电阻是在Nwell或者psubstrate上边制作的
可以将Nwell或者psubstrate通过B terminal来连接到系统电位上来将电阻与衬底的噪声隔离开?
问题3:MOM电容也有第三个terminal:B或者NW,这是否跟POLY电阻的第三个端口作用类似呢?都是用来隔离衬底噪声的?
小弟我是这么理解的。还望数字这个工艺的前辈指点一下

网友A:
1.是,掺杂类型不同,方块电阻阻值不同,具体使用看你的需求
2.B端口是电阻的衬底端,这样做比较严格,电阻精度高一点,有的时候电阻的衬底不一定是接到GND的,也有可能是接高电位的。根据电路来定。
3.MOM电容那个B基本都是接地就好了,layout没有外圈的ring,要手工画一个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嗯,好的,非常感谢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   Hi,
有第三端的话仿真更准确(具体见模型文件,端口都是带寄生电阻和电容的),当然薄膜类型电阻受此影响较小。
另外衍生出来的好处就是第三端(B)接到安静的电位后肯定会隔离一部分噪声干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哈哈,好滴好滴,非常感谢

网友C(2020-11-22):
楼主,能不能分享一下umc 55nm PDK?小弟正在学习,需要用umc 65/55 工艺。

网友(2021-01-29):
最近也在摸umc65/55LP工艺 ,请问有电器特性文件吗~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吗  谢谢!

网友:
有些 hr 如果是在 N_well 第三端要接 vdd. 如果接 gnd会出问题 .

网友D(2022-09-15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能不能分享一下umc 55nm PDK?小弟正在学习,需要用umc 65/55 工艺。

我也需要,麻烦楼主发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是,掺杂类型不同,方块电阻阻值不同,具体使用看你的需求
2.B端口是电阻的衬底端,这样做比较严格,电阻 ...

other umc bcd process
MOM   有些 symm 对称
还有一种 striple 不知道差异在那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楼主:

你好,请问现在哪个工艺库里有薄膜电阻呢?

网友(2023-01-06)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需要,麻烦楼主发一下

同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