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的foundation flow中generate_tracks的设置是干什么用的

楼主(2018-10-16):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NOTE: When generate_tracks is set, the tracks in the DEF are ignored; even the pitch
# To generate new tracks but preserve the pitch, use vars(honor_pitch) true
#set vars(generate_tracks)
#set vars(honor_pitch)
本人英语不才,不知道上面的翻译是什么意思  这里的pitch应该是专业术语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同一层相邻金属线的中间线距离。

网友(2023-05-15):
你好,可以发一份 innovus foundation flow guide吗?找了好久都找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