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网表文件生成

楼主(2018-10-16):
这个怎么解决啊  求  助大佬

网友:
第一先把电路各个cell保存检查一遍。
第二 用一个cell去把每个模块都添加一遍,看哪个模块抽取有问题。
第三 在库里找抽取错误输出文件检查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第一步跟我检查了  无误第三步提示For schematic cell-views, use the "Design->Check and Save" menu.ERROR: Netlister: the cellview PGA_ADC/IO_INPUT/schematic was modified since last extraction.
不知道为啥
第二步能详细说说嘛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问题很明显。PGA_ADC/IO_INPUT/schematic这个电路你改完没有check。check一下保存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解决了  谢谢

网友:
保险起见,在schematic顶层check hierarchy,这样就可避免这种问题啦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为啥我没找到这个选项在哪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在schematic view→check→hierarchy→every schematic。。。

51/61都是这样的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好哒  解决了     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解决了就好,如果你是一个layout的话,记得要提醒你的designer再给你schematic前一定要自己转一遍cdl试一下,如果有问题也能及早发现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我也是刚开始接触  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