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的pin太多了,怎么快速找到pin的位置???

楼主(2018-10-16):
layout不是我画的,而且模块太大了(900x900um),pin有两三百个,老板要求我做整块芯片(应该是整块芯片)的连线。怎么快速的找pin的位置在哪儿呢???
对于目前我的水平来说,真的太难了!!!

楼主:
我目前的水平能画稍微大一点的数模转换的layout ,连纯模拟的都没有画过,突然叫我做这个整个芯片的连线。而且pin的位置和原理图上面的连线太乱了(感觉)。老板又没有回消息,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求大神,怎么快速的找到block的pin 的位置???

网友:
IP用了XL的话,只需要在电路中点亮就可以看到了!!!如果没有的话,那只能一个一个的搜索了

网友:
用 shift+s 找啊

set
正解

网友:
搜索啊,一个一个搜吧

网友:
XL highlight schematic时可以同时highlight到layout的需要连接的点的啊,除非是调用cell的pin都已经认不到了,这个时候需要在block里面重新生成一下pin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公司在哪里,可以用skill程序实现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skill还没入门 自学学不会呐

网友(2021-05-24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公司在哪里,可以用skill程序实现。

请问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,我看看能不能写,我现在在做def文件,也是需要找pin的位置

网友:
shift+s ,可以直接搜

网友:
两种方法(不用Skill):1、可以搜索   2、在schematic里highlight layout内会同时highlight

网友:
不用xl你估计会做到疯掉吧

网友(2022-06-14):
手动 bind 下,就不用shift+s了

网友:
xl有对应关系就xl probe,

网友(2025-08-13):
先做floorplan,规划好pin&pad info,这样找的话不会大海捞针,也会找的很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