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运放偏置电路参数设置

楼主(2018-10-16):
这个偏置电路中怎么才能让黄圈中管子工作在饱和区,小弟调半天也调不到

网友:
和黄色圈圈层叠的管子尺寸要调的超级大才有可能,但是有必要让它进入饱和区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刚开始学不知道需不需要饱和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理论情况下只能是线性区,黄圈圈里的管子 vds = 下面管子 vgs > vth when there is current flow。把下面管子的尺寸调到非常非常大,无非是让 下面管子 vgs 无限接近 vth...

其实这个管子不需要在饱和区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多谢告知

网友(2019-06-15):
正常情况下那个mos管就应该工作在线性区

网友(2021-08-12):
黄圈的管子是工作在线性区的。
黄圈的管子和上面(或下面)的管子组成自偏置共源共栅管,相当于一个管差分成了2个。用一个管的话,其L会很长,这样自偏置的2个管,每个管的L就会小很多。

网友(2022-12-14):
这个管子理论上就会是线性区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