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單端opamp輸出直流電平如何確定?

楼主(2018-10-16):
1

1

2

2

3

3

4

4

請問有經驗前輩
這些電路和Vout相連接之MOS管的漏端都是悬空的,屬於高阻抗點,應無法确定直流的电平
但為何都不需探討其直流輸出電平如何決定?
3.和4. 之單端opamp 為何不需要類似CMFB的電路來定義輸出直流電平

先謝謝各位前輩不吝回答
感謝!

网友:
这些运放都会用在close loop里面,这时候输出就不是高阻了。

如果是open loop, 理想情况下,即无任何mismatch的时候,输出点的DC 和 mirror 的那点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感謝前輩回答
open loop下
編號1和3 於理想狀況下 輸出點dc會和mirror點一致 左右對稱

但編號2和4 於open loop下 應該會是floating  輸出點dc應會偏vdd or gnd
但這種結構會用在close loop中 所以此點阻抗被定義  輸出點dc會是被定義的

不知這樣理解是否正確

感謝!

网友:
你理解的不对,即使是闭环例如拉扎维图9.31(a),输出dc还是无法确定。
输出dc能不能被确定,根源在于一个支路上有没有两个及以上的电流源(电压偏置的MOS管就是电流源,或者说MOS管的Vgs是固定的就是电流源)。
1,3,4都是单端输出,输出 dc值是确定的,因为每个支路都只有一个尾电流源。
2,的输出dc值与输入电平有关,M2是电流源限制了M1流过的电流,即M1管的漏电流是固定的,所以Vin变大,out变小,反之亦然。同样的如果在M1管下面再加个电压偏置MOS管,输出电平就确定不了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請問前輩
输出dc能不能被确定,根源在于一个支路上有没有两个及以上的电流源(电压偏置的MOS管就是电流源,或者说MOS管的Vgs是固定的就是电流源)
這我能夠理解

但若是1/3/4 之Vip=Vin=Vcm  並無輸入訊號,電路只在直流狀況下
1的M4/3的M8 /4的M6理應為電流源

若是如此, 1/3/4於Vout這路分支,就會包含上下兩電流源(如1的M4和尾电流源)
所以Vout輸出直流電平應無法確認?

謝謝您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额,你的思想很奇特啊。
我觉得你还是先好好理解一下拉扎维9.6那一节吧。拿1 举例,当尾电流源的电流变化时,M3流过的电流同样变化,M3栅端也跟着变,即M3(M4)的Vgs是变化的,怎么能是电流源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感謝前輩解答我誤解了M3/M4  他們不是電流源
他們的電流是被tail current 決定的

非常感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