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2013在virtuoso616的layout工具栏找不到

楼主(2018-10-16):
已经把calibre的license重新配置过了,在cdsinit文件了也load了,就是无法将calibre调到layout的工具栏。希望有大神赐教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你的calibre.skl是不是load错了,截来看看?

网友A:
回复 1# Alex杜 在你启动IC616的目录下,新建隐藏文件.cdsinit,该文件中的内容为:load(“你安装calibre路径下的/tools/querysk/calibre.OA.skl”)。这样你就会在IC616中看到calibre了

网友(2022-05-25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1# Alex杜 在你启动IC616的目录下,新建隐藏文件.cdsinit,该文件中的内容为:load(“你安装calibre路 ...

亲试有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