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急急急~~~向calibre大神求助!

楼主(2018-10-17):
calibredrv 跑LVS,由于版图中mos管的体没有连接VDD或VSS,导致calibre提取出来的.sp文件中MOS管体floating,而且layout中体没有出port。

请问:Calibre有没有什么命令或者设置能够让软件认为MOS管的体是连在VDD或VSS上的。(Layout一定不能动,因为我要跑pex,如果动了pex一定不准。在软件设置层面能否解决)

楼主:
还是没有解决~~

楼主(2018-11-16):
回复 网友A:

   已经搞定,我想到的也是这个方法,但是一直没找到text层的层号,在rule中有这个标号,已经找到。

网友:
用layout text 搞定,打TEXT 会影响pex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