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alvnc viewer打开后,一段时间不活动,会自动关闭,怎么让它不自动关闭?

楼主(2018-10-17):
在windows上用vnc远程登录Linux服务器,vncviewer 在一段时间不活动过后会自动关闭,如何配置使他不自动关闭?

系统:win7  rhel6.9

楼主:
大佬 帮忙看一下啊

楼主:
各位大佬 请帮帮忙啊

网友:
换个版本低的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看网上有人说超时自动关闭是可以配置的,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配置。

网友:
我用的最新的版本也这样,过一段时间就自动关闭了

楼主:
大佬在哪啊

网友:
这个版本没有用过,不知道怎么配置,建议换回低版本
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看到你也在用vncviewer,求问怎么把物理机的文件添加到vncviewer里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(2019-08-29):
请问怎么调整睡眠时间,谢谢

网友C(2020-04-29):
这个问题有解决吗?怎么设置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题有解决吗?怎么设置呢?

没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