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轨到轨运放输出级直流问题

楼主(2018-10-17):
新手请教轨到轨运放不同输入对工作的时候输出级直流电流不同,相差二十微安这该如何解决

网友:
一点愚见:电源4.5,输入电压4,电流不对称很正常。输入为二分之一电源电压时对称即可。
如果一定要在当前条件下对称,可以调BPP,BNN。
另外,M77,M78,M67,M68尺寸变化,则电流对称时所需的BPP,BNN也会不同。
输出级nmos,pmos尺寸变化,则电流对称时所需的BPP,BNN也不同。

网友:
工作的时候输出级直流电流不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