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嵌入式加密

楼主(2018-10-17):
嵌入式加密想了解有什么新方案?怎么才能更好的保护主控程序安全呢?

网友:
安全性比较好的就是程序移植方式了,选用加密芯片,而且能够放入程序的那种

楼主:
这类的加密芯片之前没有接触过,程序保存在芯片中,安全吗?主控需要时,肯定需要调用加密芯片执行操作,那么如何保证线路传输的安全性呢?

网友:
线路上问题没什么吧,加密呗,这个容易实现

网友:
在芯片中运行,那不是主控了吗?2个主控有啥安全性可言?

网友:
是啊,我也有这中疑问,是不是只是宣传的?

网友:
那如何保证安全的?即使这种,也就是比MCU少一些功,但是安全性呢?

网友:
嗯,我觉得还不如2个不同的mcu呢,至少得破解2次

网友:
我说明下吧,加密芯片安全性在于,其在使用过程中,没有软件可以在线调试,只能单纯的进行程序调用。常规的mcu破解方式不适用于加密芯片的,而且有多层防护机制,软件硬件均有防护

网友:
具体不清楚,但是听朋友说,这种mcu不可靠,还是有被破解的

网友:
加密mcu我了解过,安全性确实不行,因为不是专业做加密的,总是想当然的做些设定,比如数据固化或者程序不能读出

网友:
数据固化只是不能改,并非不能获取;同样程序不能读出,简单熔丝等即可实现,但在硬件破解方面则没有任何用处

网友:
其实最关键的就是mcu本身是为了用户开发使用的,有多种方法可以调试操作,安全性就没办法做得高

网友:
国外的安全性不好,都是逻辑芯片的多,便宜安全差, 国内的LKT芯片做得不错,以前用其它芯片被盗,后来换到LKT后就好多了

网友:
嗯,同感。辛辛苦苦做了2年,刚开卖就被copy,真是受不了。

网友:
LKT芯片这几年口碑挺好,有几个朋友都推荐过,大家都可以看看,毕竟产品安全是最重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