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w uart vip使用求助

楼主(2018-10-17):
各位达人:

       小弟有一问题求助。

         1 dut有多个uart接口,我利用dw的uart vip进行对接验证;

         2 手册上面要求testbench里面需要例化uart的bfm,但是一种类型只能例化一份,例化多个的时候就会报错,所以每次只能对一个uart接口进行测试;

       3 请问下,如果我不想自己写一份vip,对dw的vip有解决办法吗?就是说,还是利用现有的vip,在testbench里面例化多份同时进行测试。

网友:
可以在vip上加一层封装,也就是增加一个顶层封装文件,这样只对你增加的顶层文件进行例化,通过不同的选择信号对不同的类型进行测试即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试过这种方法,在testbench里面对vip的bfm进行封装,依然报错,因为它认为bfm必须在testbench里面进行例化,不然就报错。
    testbench只能有一个吧?不知道给怎么办了。

网友:
把VIP发出来看看,怎么会有这么烂的VIP,还卖钱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 贴一下报什么错误?

网友:
手册上面要求testbench里面需要例化uart的bfm,但是一种类型只能例化一份,例化多个的时候就会报错,所以每次只能对一个uart接口进行测试"

手册原文是什么样的?肯定没有“一种类型只能例化一份”这个要求的。然后,DW UART IIP是卖钱的,但DW UART VIP是附赠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