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ds提起的时候出现错误,请教如何解决

楼主(2018-10-17):
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?如何解决?谢谢

CIW下面所示

CIW下面所示

网友:
不是说你infotowarn没定义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在什么地方定义呢?我刚学习使用cadence,不太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窗口里面就有这个选项,命令行的话也可以设置
ps:刚开始学就应该多看看guide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现在还不会设置,不过重新启动软件这个错误就没有了。
user guide 全英文而且那么多页,很花时间,后面有时间了慢慢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guide不是全部要看的,遇到问题就要学会查guide,不然永远不会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