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c verilog 波形中信号驱动来源怎么看

楼主(2018-10-17):
请教一下大家  nc verilog仿真的时候吧一个信号拉出来,然后有什么办法能查看这个信号的最终原来吗,我做全芯片仿真的时候电源和地信号为x态,我就想找一下在哪里被多重驱动了。

网友:
这个时候你只能查看源文件来确定,可以右键单击该信号->send to source brower去查具体原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 已经解决啦 谢谢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