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Cadence Capture CIS导出带链接的PDF原理图设置步骤

楼主(2018-10-17):
1.安装pdfcreator和GhostScript软件;PDFCreator:https://www.pdfforge.org/
GhostScript:http://www.ghostscript.com/
安装完成后,可以找到D:\Program Files\PDFCreator\PDFCreator.exe;   D:\Program Files\gs\gs9.25\bin\gswin64c.exe

2.修改cadence tcl脚本文件:D:\Cadence\SPB_16.6\tools\capture\tclscripts\capUtils\capPdfUtil.tcl
原有代码:
proc ::capPdfUtil::populateDefaultPSToPDFConverterList { } {

set ::capPdfUtil::mPSToPDFConverterList {

{

"Acrobat Distiller"

{{
acrodist.exe} /N /q /o $::capPdfUtil::mPdfFilePath $::capPdfUtil::mPSFilePath}

}

{

"Ghostscript / equivalent"

{{
gswin32c.exe} -sDEVICE=pdfwrite -sOutputFile=$::capPdfUtil::mPdfFilePath -dBATCH -dNOPAUSE $::capPdfUtil::mPSFilePath}

}

{

"Custom"

""

}

}

}
修改为:

proc ::capPdfUtil::populateDefaultPSToPDFConverterList { } {

set ::capPdfUtil::mPSToPDFConverterList {

{

"PDFCreator"

{{D:\Program Files\PDFCreator\PDFCreator.exe} /N /q /o $::capPdfUtil::mPdfFilePath $::capPdfUtil::mPSFilePath}

}

{

"Ghostscript / equivalent"

{{
D:\Program Files\gs\gs9.25\bin\gswin64c.exe} -sDEVICE=pdfwrite -sOutputFile=$::capPdfUtil::mPdfFilePath -dBATCH -dNOPAUSE $::capPdfUtil::mPSFilePath}

}

{

"Custom"

""

}

}

}
3.启动cadence capture CIS软件,选中原理图.DSN文件,菜单栏->Acessories->Cadence Tcl/Tk Utilities->Utilities->PDF Export->Launch,设置PDF输出路径和文件名即可。

网友(2021-09-07):
请问GhostScript是用来读.ps文件的软件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