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用UVM验证时AHB总线时,monitor如何采集burst类型的读写数据

楼主(2018-10-17):
普通的数据读写都是第一个上升沿给出地址,第二个上升沿给出数据。因此monitor只要在两个时钟内采集到数据发送给scoreboard即可。在burst类型传输时,每一个上升沿都是本次的地址和上一拍的数据,monitor 的collect_one_pkg该如何编写呢?希望不吝赐教

网友:
我理解,应该是需要在monitor获取到burst类型,然后monitor自行增加地址。

网友:
难道你的data不是队列或者动态数组存的?怎么会有这个疑问?

网友:
burst传输,应该是本次数据和上拍地址,可以将地址打拍,然后将数据写入到该地址的mem保存起来,读取的时候也是这样处理。

网友:
插一句,burst读取,是谁发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