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如何批量跑LVS&DRC

楼主(2018-10-18):
请问各位,请问如何用命令行来跑 LVS和DRC?
给一个版图和网表的list,然后可以批量一起运行

网友:
calibre -lvs
calibre -drc

批处理需要写个脚本
tcl perl shell 等等都可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何批量改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改什么错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何批量Layout 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什么叫批量layout?能否具体点

网友:
批量跑肯定可以啊,TOPCELL和GDS哪里设置个变量,写个脚本就好了,替换下变量

网友:
还有这种操作

网友(2021-03-09):
如果在跑的过程中出现drc、lvs错误 应该如何进行修改,没有图形界面的对照,怎么能够准确的 发现报错的错误,

网友(2022-08-08):
我也相知道这个怎么弄 有100多个TOP合成一个RETICLE 如何通过脚本 一次跑完所有单元的DRC LVS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