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工艺库中各种MOS管的区别问题~

楼主(2018-10-18):
nmos2v - 1.8 volt nominal VT NMOS transistor
nmos2v_mis - 1.8 volt nominal VT NMOS transistor with mismatch model
nmos2vdnw - 1.8 volt nominal VT NMOS transistor over DNW
nmos3v - 3.3 volt nominal VT NMOS transistor
nmos3v - 3.3 volt nominal VT NMOS transistor with mismatch model
nmos3vdnw - 3.3 volt nominal VT NMOS transistor over DNW
nmosmvt2v - 1.8 volt medium Vt NMOS transistor
nmosnvt2v - 1.8 volt native NMOS transistor

这几种MOS管的区别是什么啊,然后最近在看DCDC,用到的功率开关管选哪种比较好(刚开始学,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下

网友:
高压管吧

网友:
应该先研究应用,然后再选择器件。。。

网友(2019-05-04):
没有大佬回答吗

网友(2020-04-29):
学习,上面哪一个是高压管哪,上面显示了8种呢?

网友:
每种类型管子的名字和描述都已经告诉你了,带电压,vth水平,是否有dnw ,是否有mismatch模型。具体怎么选看你自己的设计要求啊。
输入电压是多少,dnw要加钱,跑不跑mismatch模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