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 40NM工艺,如何加port

楼主(2018-10-18):
TSMC 40NM 工艺,加PIN的层是哪一层啊,我用 M1 pin 层加的pin, LVS 结果总是只认成net ,而不把它认成port.

网友:
我这边用的也是T40,用的是layer:M1 purpose:pin打的label啊
你可以在你的LVS commandfile里面找一下出PIN识别的是哪层layer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
补充一下,LVS commandfile里面的描述是这样的:
TEXT LAYER 131 ATTACH 131 metal1
PORT LAYER TEXT 131
你找到后对应查你的layer的layer number好了,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,希望可以帮到你~

楼主(2018-11-2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解答,果然是这样,一开始用Layout XL自动导入的PIN一个也不认。还有个问题能请教下吗?一定要用
DPO及DOD 层(dummy poly和dummy OD)作MOS管dummy吗?就用正常的MOS管作dummy可以吗?
DRC老是报告无
DPO及DOD 层可以忽略吗?
谢谢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用和MOS相同的layer做dummy当然可以啦,你说的那几层是fab提供的自动添加dummy的脚本产生的layer,只要满足DRC就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明白了,谢谢你的热心解答!

网友(2022-03-09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
补充一下,LVS commandfile里面的描述是这样的:

网友(2022-07-19):
楼主能分享一下tsmc 40nm的PDK嘛

网友(2024-01-19):
楼主可以分享一下PDK吗?

网友(2024-05-22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
补充一下,LVS commandfile里面的描述是这样的:

请教一下大佬,我用的是tsmc28的,也是一直识别不到port,按照您说的查了lvs文件也是
TEXT LAYER 131 ATTACH 131 M1
PORT LAYER TEXT 131
然后查了techfile,这个131对应的是PV_P,把pin的layer修改成PV_P了也还是missing port怎么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