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如何让Hspice输出所有参数值

楼主(2018-10-18):
各位大神:
      Hspice仿真时,有些参数是 编公式用其他已赋值参数运算得到的;想检查这些参数的运算结果,有方法让Hspice输出所有参数值吗?

网友:
试试

.OPTION LIST
Prints a list of netlist elements, node connections, and values for components, voltage and current sources, parameters, and more.
Syntax
.OPTION LIST=0|1|2|3
Default
Value if option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netlist: 0
Value if option name is specified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value: 1
Description
Use this option as follows:
Value

Alias

Description
0

NONE

None of below supported
1

ALL

Print circuit element summary table and parameter definitions
2

ELEMENT

Print circuit element summary table only
3

PARAMETER

Print circuit parameter definitions only
The LIST option also prints effective sizes of elements and key value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