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------Staszewski 专著"ADPLL"的阅读

楼主(2018-10-18):
近日阅读Staszewski 专著"All-Digital.Frequency.Synthesizer.in.Deep-Submicron.CMOS",感觉非常吃力,很多东西都一知半解.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?可否提供一些更好的阅读建议以加深理解,加快阅读速度?

网友A:
1, 读者需要有一定的PLL基础知识。完全没PLL知识的人去读困难度指数上升。
2, ADPLL系统是偏数字逻辑的设计,DCO/TDC实现上又是RF设计流程。要完全理解ADPLL系统,需要在digital/RF两个领域都比较熟悉。不要说新手了,即便是老手这样的要求也比较苛刻,大部分工程师要么只懂digital,要么只懂RF。
3, ADPLL复杂度达到了优秀博士生的水平。印象中,Staszewski 的ADPLL方案,就是大概2000年左右TI的一个实习博士生的预研项目。

如果你要学ADPLL知识,建议如下:
1,补充PLL知识
2,从ADPLL的系统建模入手,先不看TDC/DCO的具体电路实现。精读1/3/4/6章,理清楚“时间”“频率”“相位”“控制环路”这些概念。强烈建议用verilogAMS建模实现,verilogAMS对digital和RF都很友好。
3,能搞定ADPLL系统建模了,再去看TDC/DCO的电路实现。TDC是ADPLL的系统性能瓶颈所在,每年都有不少新的paper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EETOP果然潜伏有众多高手.诚挚感谢SCPUKE的热心指点,谢谢!后续将借鉴前辈的指点继续学习.之前的准备有:Razavi"模电"+池保勇"射电"+Razavi"射电(2ed)"PLL相关章节+BEST"PLL"+以前搞过一些DSM,现在看来基础还是不够扎实,还得加倍努力.

网友:
之前也在看,感觉也是不太适应,后面有时间再拿起来好好研究

网友(2021-01-15):
引用 网友A:
1, 读者需要有一定的PLL基础知识。完全没PLL知识的人去读困难度指数上升。
2, ADPLL系统是偏数字逻辑的设 ...

牛,服。

网友(2021-09-06):
引用 网友A:
1, 读者需要有一定的PLL基础知识。完全没PLL知识的人去读困难度指数上升。
2, ADPLL系统是偏数字逻辑的设 ...

牛,刚接触这些确实无从下手

网友(2024-04-18):
引用 网友A:
1, 读者需要有一定的PLL基础知识。完全没PLL知识的人去读困难度指数上升。
2, ADPLL系统是偏数字逻辑的设 ...

感谢大佬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