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直流扫描,如何得到不同变量值时的多组MOS管参数

楼主(2018-10-18):
dc直流扫描后,Results→print→DC Operating Points,如何得到不同变量值时的多组MOS管参数,如下图所示

网友A(2019-02-23):
创建一个文件,命名为save.scs
文件内容为 save M1:all
M1为你想看的那个晶体管的instance name
然后把该文件添加至ade-setup-stimulation files-definition files里面
重新运行dc扫描,在result browser里面的dc里的M1找到你想看的参数,右键new window 即可看到结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B(2020-06-01):
引用 网友A:
创建一个文件,命名为save.scs
文件内容为 save M1:all
M1为你想看的那个晶体管的instance name

请问在61里怎么操作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在61里怎么操作

你好,可以用tools 里面的parametric analysis扫描来做,不要用dc扫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可以用tools 里面的parametric analysis扫描来做,不要用dc扫描

多谢

网友(2020-07-29):
请问下你解决了吗?61没法保存dc,我想做个gmid扫描,我想先以Vgs为变量扫出gmid以及gmr0等曲线,在这个基础上,然后再进行栅长的扫描,发现他是两组曲线,请问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C(2021-03-18)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可以用tools 里面的parametric analysis扫描来做,不要用dc扫描

这个要怎么操作啊,只知道可以添加variables进行扫描,不知道怎么用parameter进行扫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要怎么操作啊,只知道可以添加variables进行扫描,不知道怎么用parameter进行扫描。
...

一样的,设置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