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路

楼主(2018-10-19):
请问 为什么这个电路的A点和B点最后可以稳定在5V和2.5V,求解

网友:
你最下面的那个管子为什么要把源极和栅极接在一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因为那个管子的栅极输入电压为0,所以我接在一起了

网友:
确定电路没画错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那最下面那个管子不是直接就关断了吗?这个电路就不导通了呀

网友:
没有静态电流流过啊。应该不工作了。

楼主:
确实不导通 但是这个仿真结果怎么解释,为什么V4和V5的电压会是5V和2.5V?

楼主:
管子确实不能导通,但是这个仿真结果怎么解释呀,为什么V4的电压会是5V,V5的电压是4.5V simulation

网友:
高阻态 你多换个工艺角 多换个温度看看 电路状态会改变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换了工艺角和温度,发现V1 V2 V3的电压确实变化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啦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不过,我还有疑问,我看了下latch的四个管子里有两个管子是在线性区的,这种情况下还是高阻态吗?

网友:
上面4个管子是数字电路LATCH,不是高阻,自维持初态0或者1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