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AR ADC转换中的误差问题

楼主(2018-10-19):
误差示例

误差示例
电容目前给的都是理想元件,但是在仿真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。差分输入为0V时,输出有2LSB的误差;差分输入为200mV、400mV、600mV和1V时,输出的误差均为0.037。图片就是1V时的示例,输出多了0.037V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谢谢

楼主:
我明白了,是本身full scale压缩了。
举个例子,比如输入1V,如果是1.2V full scale,本来应该输出的code是100,但如果是1.1V full scale,输出就会是110,如果dac那边是1.2,看到的是110,就会出来一个比1高的电压。
所以现在的full scale应该是1.2V/1.037=1.157V左右,而不是1.2V了。
感谢师哥的解答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