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ipeline ADC 采样开关的尺寸如何确定

楼主(2018-10-19):
pipeline ADC 采样开关的尺寸如何确定?导通电阻控制在十几到 20欧姆?导通电阻偏大,会影响线性度?应该有个最优值,电荷溃通与泄露效应与非线性电阻的权衡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看到你发了不少帖子,建议还是多看论文找答案,再就是把所有能找到的方案拿出来对比。
回答的不一定正确:

(1)开关电阻要做多小是要靠计算,然后仿真优化的,不同速度精度输入摆幅要求不一样,不需要overdesign;

(2)非线性包含两个方面,一是RC常数,R随输入变化导致的采样时刻的偏差,二是注入电荷随输入电压变化带来的非线性。前者希望开关尺寸尽量大,后者希望开关尺寸尽量小。

(3)我知道的采样开关有CMOS开关,bootstrap开关,MOS开关串联一个固定的小电阻。

楼主:
比如采样开关,个人感觉是虽然使用了cmos boost开关,其导通电阻仍然随输入信号的微小变化,导致电流流过开关后,产生voltage error ,如同开关管对地产生的非线性电容一样(采用衬底的动态偏执来减小采样开关对地的可变电容),产生电流的非线性,导致在采样开关上voltage error 最终使采样电容上的电压产生error,导致采样偏差,由此导致开关的非线性,
  你所提到非线性电阻导致RC这个问题,我认为只要RC常数足够小,对于不是很高速的AD ,time skew不是问题。这个不会造成非线性,对于SHA-less AD,而且RC常数的变化,只要在校正范围之内即可,
     个人认为采样开关的大小应该是非线性电阻,非线性电容,溃通与泄露电荷的均衡考虑,

网友:
开关一般采用MOS管,导通电阻R和采样电容的C的乘积RC的值在运放的建立时间之前稳定就好了。但是这个前提是采用bootstrap保证你的输入Vgs恒定。后面的还是要通过仿真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