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全差分SAR ADC 上极板采样,比较器的共模电平问题

楼主(2018-10-19):
下级板采样结构如下图所示,Vcm为比较器的输入共模电平。

上极板采样结构如下 ,   mei you Vcm

楼主:
请问上级板采样,谁提供的比较器共模电平呢

网友:
你的那个图共模在变,采样的时候共模为输入共模,然后由于CDAC的下级板加权的共模电平一直在减小,上级板共模也跟着不停的减小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