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mic工艺规则解读

楼主(2018-10-19):
SP  SN  SN     SMIC库自带NMOS

各位前辈大神,帮我解读下Rules,有几个专业名词看不明白:

1.  SN.3 Minimum space between a SN region and a P+ AA
region. (inside N-well)

这里的 P+ AA
指的就是 N-well 里的 active AA 吗?

这里的 SN
指的就是 N-well 里的 SN
吗? 可是 Nwell 里面是 SP 哇,这个 SN 是不是理解为 Nwell 里用于衬底接触的 SN 吗?

2.  SN.4 Minimum space between a SN region and a non-butted
edge of P+ pick-up AA region if the distance between
P+AA and N-well >=0.43µm.

这里的 non-butted 是什么意思呢?

这里的 P+ pick-up AA 又是什么呢?它和后一句话中的 P+ AA 是一样还是有区别?
我在想 P+ pick-up AA 是不是 就是衬底接触中的 AA 呢?
衬底接触中的 AA 英语是怎么的叫法?

SN.10 Minimum enclosure of a SN region beyond an N+ pick-up
AA region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N+AA and P-Well >= 0.43µm
    SN.11 Minimum enclosure of a SN region beyond an N+ pick-up
AA region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N+AA and P-Well < 0.43µm

从这三条规则,我理解就是 SN 覆盖的 active AA 就是叫 N+ AA,
SP 覆盖的 active AA 就是叫 P+ AA,就是diffusion区的active AA;

那么,上面的 P+ pick-up AA 或者 N+ pick-up AA 又是什么呢?就是不明白这个到底指什么区呀??

3.  还有一个问题:smic库中自带的标准单元 NMOS 或者 PMOS 为什么画了两个 SN 或者 SP layer 啊???(见上图)

好了 就先这些问题 请熟悉版图层次的前辈大佬们帮新入门的小弟我解答一下  留个我的QQ6140990方便解答
感谢哈!

网友:
这位兄台,你看到水印上的字了吗?
你觉得你在论坛上搜的到一份design rule吗?

网友:
1,P+ AA为N-WELL里面的SP区域里面的AA;SN+AA就是PMOS管子的WELL接触(PMOS衬底);
2,non-butted  没有接在一起的;AA=active area;
3,P+ pick-up AA 或者 N+ pick-up AA  就是MOS管的衬底注入;
4, 华两个只是为了满足PCELL和DRC的一些设计,不需要深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兄台此话何意?我传的原创图片都被论坛自动水印了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多谢前辈的认真解答,我还是没弄明白 pick-up 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那一个孔的tap不要它,占地,要用就用tap包一圈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这位兄台,楼上兄台说的是文档中间的大水印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违反了你们公司的 CIPP 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违反 是我网上找来的 用来学习研究不是商业用途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大水印不知道是什么方式整的,pdf编辑器都弄不掉哇,不影响阅读给SMIC打打广告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是衬底接触那个孔不要吗,一看就是大神,怎么tap一圈哈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对,那个孔就是衬底接触。想打一圈的话,在mos管的属性里有,Q一下,上下左右tap,打钩就好了。另外的话就自己画环了

楼主(2018-11-20):
回复 网友E:

    学习啦 感谢大佬哥 么么哒

网友(2021-03-12):
这个确实不太懂!

网友(2021-09-30):
请问DG layer的功能是什么?

网友:
你研究的很仔细

网友(2022-05-20):
刚开始学画版图,用的smic的工艺库,请问前辈我想把MOS的衬底引出来接VDD或VSS,就点O想打M1-sub的孔,但是没有这个选项,我用楼里说的那个bodytie type自动生成的衬底是不是就可以了?

示意图

示意图

网友(2024-03-26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可以分享以下规则文档吗,学习用,不做商业用途

网友(2025-08-28):
请问SN和SP规则里仅写了不可重叠,没有说明最小间距,如何处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