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想问如何根据wifi 802.11b/g/n等多个协议的要求来选择合适的ADC数模转换模型?

楼主(2018-10-19):
平常搜论文或者查资料,都能看到Pipeline/ SAR/ Delta-Sigma ADC  拥有各种各样的采样率,SNR和有效位,但是如何设置参数来满足802.11b/g/n等传输协议?

网友:
大概来说,分析RX 通路的动态范围就可以确定SNR 和位数吧,根据信号带宽就可以确定采样率, 像bgn 这种一般用sar 吧,40M 的信号的802.11n 80M 采样率,10bit 就差不多够用了。

网友:
   bgn带宽实际上是20M  理论上DA采样率下限是80M,不过这样的话没啥余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