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gth ipcore生成的example design收不到对方发的数据

楼主(2018-10-19):
最近有个项目中用到gth,调用的ip没跑Aurora协议,跑的自定协议。对方确定是发出了数据,我这边怎么也收不对数据,查验了参考时钟,系统主时钟,例程当中有个检错信号也置为无效了。我这边发端自己产生了数据,设置为自环模式,收端是可以收到正确数据的。同时使用vio给ip输入一个复位信号,复位过后非自环模式下还是收不到对方发的数据。这种使用example design的方式在另外的场合中验证过有效,这次真没辙了,求助大神解答!

网友:
你是不是没用8b10b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用了的,怀疑是板上时钟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