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ARM CM3的AHB-lite总线怎么应用在多主机系统中

楼主(2018-10-22):
请教一个问题。
拿到的ARM cortex M3的代码,sys-AHB总线为AHB-lite总线,没有诸如HGRANT、HLOCK等信号,如果要用在如带DMA的这种多主机SOC系统里应该怎么用?

网友:
由busmatrix进行仲裁,如果两个MASTER同时访问一个SLAVE,busmatrix会根据优先级回给一个master hready高信号,此时该master的命令才算正式发出去了, 此时另一个master收到的hready 会为低,此时命令无效需要重发命令。。  也可能是busmatrix 有缓存机制,当htrans = noseq 时, hready为高, 但是如果没有获取使用权则只能缓存一笔,后面的seq 会被回复hready 为低。  具体的小细节忘记了,原理大概是这样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正常来说,主机通过hbusreq来申请,仲裁是通过HGRANT来给主机授权,而不是通过hready。我想问下,是不是CM3只有AHB-Lite的版本,要自己在外面写个WRAPPER来生成HGRANT  HBUSREQ等等这些信号?

网友(2018-12-16):
回复 网友B:

不需要做wrapper.
Arm官網有AHB Lite Bus Matrix的Application Note可供參考.

网友(2020-04-11):
TIE掉就可以了呀

网友C(2020-07-28):
你需要一個AHB Lite Bus matrix幫你做bus arbitation.AHB Lite 沒有grant/req.  他直接用hsel/haddr來分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需要一個AHB Lite Bus matrix幫你做bus arbitation.AHB Lite 沒有grant/req.  他直接用hsel/haddr來分... ...

兄弟请问一下,我用CMSDK里面的Bus matrix,对应的Master都是Lite接口,但是我另外的两个Master(DMA控制器和ETH以太网控制器)是标准AHB的。这样我的三个Master,CPU是Lite,其它是AHB,这种情况下,AHB接口那边我应该怎么处理一下。谢谢!

网友(2020-11-20):
很简单,ahb full转ahb lite,只要把hgrant=1,hbusreq是master的输出不接,ahb full在老设计有grant和busreq是为了总线仲裁,ahb lite有了hready就够了,减少latency;另外如果可能还是改一下master,会减少latency。

网友(2022-08-20):
可以把AHB-lite转为AH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