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异步控制时序问题

楼主(2018-10-22):
大家好!
  最近的一个项目,做一个12位,1M转换速率的SAR ADC,要求尝试使用异步时序来实现。刚接触异步时序,存在以下2点疑问:
    1 1M的速率不高,采用同步时序也可以实现,是否可以简单评估一下,异步时序除了不需要高频时钟外,还有没有其他优势(因为应用中,本身会集成内部时钟,如16M)
   2 关于延时单元的问题,异步控制需要ADC内部生成比较器的控制时钟。如果不加延时单元,生成的比较器的控制时钟周期Tclk很小。假设DAC的建立时间以同步的16M为参考,即31.25ns给DAC建立,此时异步的延时单元大约要延时30ns,才能满足建立的要求?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?
  希望看到的朋友,能指导一下,谢谢!

网友:
我只做过高速同步的,异步的只是了解过一下;
1. 我认为低速的二进制的异步SAR和同步SAR比起来真的就只是没有高频时钟而已,不过说实话,我觉得这点其实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优势,说不定可以利用这个来实现一些很好玩的功能;
2. 我认为有点本末倒置了,建立时间约束了时钟频率,而不是倒过来。如果普通的CDAC结构的SAR的话,每次拨开关以后建立的RC常数确定了需要的建立时间,我觉得可以比较精细的设计每次的延迟时间,使之与CDAC建立的RC常数匹配,从而抠点速度回来。
BTW:我个人觉得异步SAR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高速,冗余的SAR,因为冗余对每次的建立误差有足够的容忍能力。

PS:话说回来,单从项目来看的话,我觉得你这个项目还是玩同步更合适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。速度太低,异步本身就没有什么优势了,况且这么低的速度,真的好控制延时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