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 cadence零极点怎么测 计算器计算的3db带宽与曲线上看的不一样

楼主(2018-10-22):
求助   cadence零极点怎么测   计算器计算的3db带宽与曲线上看的不一样

网友(2021-05-16):
请问楼组找到原因了吗?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使用计算器的bandwith函数计算出跨导放大器的3dB带宽和直接看增益曲线得出的结果不同

网友(2022-05-19):
我也遇到了

网友:
用PZ分析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