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双向IO PAD中的使能端应该怎么连接

楼主(2018-10-22):
第一次参与流片,希望能各位大神指点一下,网上找资料也没找到,IO LIbrary说明里也没有使用的例子。所以来这里请教各位了

网友:
芯片内部总会有一个寄存器来表示PAD的双向选择吧?你说的怎么连接具体是指?分配管脚还是信号连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