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RC的中qrctechfile和pvtechlib啥区别

楼主(2018-10-22):
QRC中,qrctechfile和pvtechlib这两个文件是都需要还是咋回事

网友:
pvtech.lib里面只是define了techRuleSet文件的路径,具体的rule设置需要在techRuleSet里面设置。
qrcTechfile就是后提需要的techfile,类似于starRC的nxgrd文件。

virtuoso起来时候会按照setup.loc里的顺序去查找pvtech.lib文件,然后读取techRuleSet里面的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哦哦,感谢回复。那如果没有pvtech.lib文件,还能够正常的进行Calibre+QRC这种提取寄生参数的流程吗?我这边没有pvtech.lib文件,按照foundry提供的步骤设置好提取流程,软件运行最好总是报错,说很多器件找不到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按fab给的guide就可以, 要看具体报错在哪里。你这种可能是选中了QRC界面“Enable Cellview Check”,不要选中再试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我再试一下,非常感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个我试了一下,不选择Enable Cellview Check
还是提示一样的错误
也不知道是咋回事,能再帮我看一下嘛

网友:
这个似乎smic的很多pdk都有这个问题,不太清楚原因,应该也不影响你的后提,就是一直报error。我自己的解决的办法:进到PDK smic18mmrf下面,打开libInit.il文件,把后面load的那三个.ile文件所在的整段let全注释掉(删掉也可以),然后把这三个文在你自己的.cdsinit里面load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回复啊,在pdk路径下看了一下,是我截得这一部分嘛?

网友:
从最上面到end emx initiali这里,每行前边加分号注释,最后一行不要注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哦哦,原来是分号注释。之后可以把这些内容复制到.cdsinit中即可吧?感谢耐心解答回复,太感谢了

网友(2018-11-23):
回复 网友B:

   注释掉的部分就是注释了三个il文件,你可以在.cdsinit文件末尾直接load这个三个文件就可以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抱歉,我看错了!你上次发的要注释的那几行不是的,需要注释的是batchSetCDF.ile   libNumcheck.ile   smicpdk_note.ile这三个文件。在libInit.il 末尾。

网友(2025-10-17):
我没有pvtech.lib,会一直提示有误,即便不勾选QRC界面“Enable Cellview Check”也不行,有没有遇到相似情况的,求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