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di加载信号很慢

楼主(2018-10-22):
各位大大:
        小弟通过vcs产生的fsdb波形,然后用verdi打开,刚刚打开时verdi速度还可以,加载始终信号时,整个工具变得很慢,reload时就卡在那里好久,请问是vcs dump参数有问题,还是verdi变量有问题呢?

网友:
是不是fsdb文件太大?仿真时间太长?因为时钟是每一拍都变化的,数据量肯定会很大,一般都是如此的,所以建议加载波形最好加载有意义的时间段内的波形。

网友:
是不是波形太大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