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cadence ADE仿真与ocean指令仿真结果不一致的问题

楼主(2018-10-23):
我采用ADE L图形界面和 ocean 指令 代码界面仿真同一个电路,ocean用的网表是图形界面生成的,spice模型一样,为啥跑出来结果不一致?这两个仿真区别在哪里?哪一个更贴近实际一些?希望各位不吝赐教!抱拳

网友(2019-05-17):
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,不知道该怎么解决?

网友A(2022-02-18):
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解决了吗?

从ADE导出的ocean文件中少了“scale 0.9” 这句~ 在 ocean脚本里面加上如下语句
option('scale "0.9")解决仿真不一致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