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 cadence freq函数怎么用

楼主(2018-10-23):
求助   cadence  freq函数怎么用   图上的方波高低电平有波动   测出的频率偏差很大  应该怎么测

网友:
clip输出波形,再frequency,就是平均值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知道这个frequency是平均值,但我要的不是平均值

网友(2022-07-21):
想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