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中如何查找金属层写的pin

楼主(2018-10-23):
批量检查,不是人工。

网友:
Ctrl+S 不行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猜楼主的意思是想找到所有用金属层打的LABLE然后换成对应的LVS能识别的pin layer
我刚才试了一下ctrl + s 会同时搜到无论用哪层layer打的lable
似乎只能写个skill来实现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用Ctrl+s的时候,搜索label或者pin 时选中所搜索的layer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sorry ,笔误,是shift+s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shift + s 查找到的label是不分是金属层还是dummy层还是pin层的啊,虽然你笔误了,但是我知道你啥意思,不影响阅读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图中所表示操作

图中所表示操作
想图中这样操作不可以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哎呦,长见识了,还可以这样,哈哈,学习了,这样一次能查一个金属层,虽然慢一点但是可以实现,不错不错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yes!

网友(2022-09-07):
确实可以这样使用,不过模块组合的时候太大,这样找到的lable能有几百个,怎样快速定位到想找的lable上面呢?